求助 4da模块应用

楼主(2015-01-26):
如果用FX-4DA去加个驱动器驱动直流无刷电机的话··编程是直接控制模块输出电压驱动还是怎么样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要看驱动器是否支援外加電壓
一般會支援DC 0~10V
例:
0~10V = 0~3000 rpm 減速比50
當輸出電壓=5V 時,轉數=1500rpm 經過減速機=30rpm
zm6508驱动器··应该有支援电压吧?请问下有没有那个电压与转速的对应表·?

网友B:
同意一楼的,但是我们使用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是0-5V信号。0V对应停止,5V对应满速,他的正反转由点位信号控制
小侯

网友C:
一般來說都是線性對應
也就是
0V=停止
5V=全速度
舉例為全速3000PRM
1V=600RPM
0.5V=300RPM
FX-4DA的型號是哪種就有解析度分別了
FX2N-4DA為5mV
FX3U-4DA為0.32mV
記得限制數值別讓你的DA輸出超出你控制器的範圍
真诚感谢! 用的是的fx2n-4da的···就是说fx2n 的最大输出电压是5mv吗?
小侯

网友C:
FX2N-4DA
電壓輸出為-10V~+10V
對應的數字是-2000~+2000
你在程式中設定1輸出
輸出5mV
設定2000輸出
為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