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全自动烫金机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15-01-26):
哪位大哥做过全自动烫金机步进电机程序 吗能否传给我 QQ64481188

楼主:
就是开关通一下步进电机走一下 长度要可以在触摸屏上改变哦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光电通几次(这个几次也要在触摸屏上设置的)然后步进电机走一下 这个也要在触摸屏上设置长度的 谢谢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呵呵,这个很简单吧,顶多加个跳步。

网友B:
烫什么产品,化装品还是酒瓶盖之类的烫金机?
一笑而过

楼主:
是哦 就是跳步

楼主:
印刷品包装盒子

楼主:
论文老师能不能帮忙写一下程序

楼主:
各位
老师能不能帮忙写一下程序

网友C:
说下工艺可以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
老师能不能帮忙写一下程序
你以为写程序,抽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写程序,抽烟啊。
给烟抽就是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下工艺可以写的

谢谢  那明天给你详细一点   能不能帮忙一下  给我做个例子哦

网友D:
写程序
关键是流程
当您达到一种境界
程序  只是 另一种语言
把流程描述一下

网友E:
先把你的工艺,流程,plc型号,都表述清楚,才有办法提供意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说下工艺可以写的

懂工艺????

网友A:
这个工艺应该较简单,走几个短步,再走长步。一般分三组,有用步进的,也用伺服的。控制一个主马达运行。加个变频器起动停止。可以设置短步的次数。

楼主:
用什么plc我现在也不清楚   关键一个plc可以输出2个步进电机控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艺应该较简单,走几个短步,再走长步。一般分三组,有用步进的,也用伺服的。控制一个主马达运行。加个变频器起动停止。可以设置短步的次数。

走几个短步,再走长步,短步 长步 都要可以设置长度,短步还要设置次数,次数如果设置0,长步不走,如果设置2,。第三次走长步

楼主:
引用 楼主:

走几个短步,再走长步,短步 长步 都要可以设置长度,短步还要设置次数,次数如果设置0,长步不走,如果设置2,。第三次走长步

plc要有2组输出,用2个这样的程序。我现在用的驱动器是3m2060h 步进电机是110byg 350c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plc好  性价比高

网友G:
有动作要求就可以写

网友H:
学习了,也不会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要有2组输出,用2个这样的程序。我现在用的驱动器是3m2060h 步进电机是110byg 350c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plc好  性价比高

如果爱国就用国产,如果三菱熟就找站长,如果松下用过就用松下。omron用着顺手就找欧姆龙。西门子有兴趣就用西门子。价格都相差不大。不过小日本的低价及性能,让国产的很是无奈。

网友I:
我们厂有这样的设备,3组步进电机加一个信捷文本,一个永宏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