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下永宏PLC的性价比

楼主(2015-01-26):
之前接触过的都是三菱西门子、台达等小型PLC,最近公司在弄几台设备,控制柜里用的是永宏的FBS-60MAR,心血来潮下了个软件发现只有几个M,各位用过的兄弟来分享下经验,这各品牌的PLC质量和性价比比起台达怎么样?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A:
台湾很多设备都用这个PLC,见得较多是用在压机上,算是小型PLC

网友B:
永宏的比台达的好

网友C:
用过和拆过这2个品牌的PLC,永宏PLC内部工艺和用料远比不上台达,使用方面也没台达好

网友D:
国产PLC你懂的,永宏虽然做的不错,但是难以和三菱西门子相比
菜电

网友E:
个人觉得永宏的定位好用。但永宏的很容易破解。台达的复杂,不同系列还要不同的软件。

网友F:
永宏的plc,價格比三菱便宜,使用比三菱容易,
在定位方面,以填寫表格方式驅動,簡單清楚,
在通訊方面,也是填寫表格就可以輕鬆完成通訊,
三菱FX系列使用過一段時間後,換成永宏的FBs系列,覺得永宏比較好用,
而且永宏的編寫軟體免費,體積小,安裝好以後,把整個資料夾複製到U盤,可以當成免安裝使用,
不過,永宏只有小型PLC,沒有中大型PLC,
永宏在海外也有分公司,使用的人也蠻多的...

网友G:
不要钱的有星际币

网友H:
顶下国产的吧

网友I:
性价比高

网友J:
看我头像,一直都用它|!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K:
还是可以的!性价比蛮高的。
学习促进!

网友L(2015-02-26):
我一直用,好东西

网友M(2015-04-26):
永宏PC吧,里面的线路板是单板的,整个PC控制系统都在一个晶片里,结构扎实稳固,PC里多板的容易插件不牢,某个电子元器件坏了,都要检测一遍才能找出问题。
服务质量方面,自己觉得,蛮好的。
价格方面,市场定位中上层。
某些行业里,永宏PC发高速脉冲,配其他的伺服电机套,效率很高!
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