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软件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27):
[attachment=131747]
客户要用台达的PLC,软件我用着怎么会这样不顺手:
1、菜单栏里怎么主要常开触点,没有常闭触点,难道只能插入常开触点后,在程序中再选择成常闭点吗?为什么看不到删除竖线和删除横线的选型呢?
2、如何连接蓝色的线,删除不用的2条竖线?
谢谢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任何新东西用着都不顺手。很平常。如果都一样,就不用花时间学了。就如c样的全球通用

网友B:
松下也木有,只有右键才能竖线删除,鼠标点半天

网友C:
如果是PLC软件,貌似应该用另外一个软件:WPLSOFT不是这个ISPSOFT

网友D:
软件错了

网友E:
慢慢适应吧,你可以用快捷指令,也可以在触点上加常闭,这个标准的软件都是这样的,有些梯形图是软件自己生成的,不要纠结。

网友F:
台达WPLSOFT是这样的,跟三菱的差不多,挺好啊。

网友G:
7楼软件中可以删除垂直线,就是光标移到到“垂直线位置右击鼠标就有出现删除垂直线的”
独自漂泊

网友H:
版本不对吧

楼主:
谢谢大家。原来是版本的事,新版的好用

网友I:
受教了 哈哈哈

网友J:
尽量用WPLSOFT。不要用ISPSOFT。我记得ISPSOFT一般用于大型的设备,这个软件占空间比较大,打印也不方便。

网友K:
这不是台达的软件吧,台达的都2,39了,去官网下载个吧,很好用的还带仿真器的

网友L:
软件版本太低,台达PLC编程软件升级比较快的

网友M(2015-07-27):
版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