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0CPU内存占用过多,导致程序不能下载

楼主(2015-01-27):
由于程序条数较多注释也编了很多对内存占用很大,导致不能将编好的程序下载到PLC内,只能通过在线编辑的方式进行修改。由于PLC内存的注释没什么用,目前想到的方法是通过在线编辑的方式将注释逐条删除(没想到怎么成批删除)。请教各位同仁是否有什么快速便捷的方式吗?

网友A:
程序下载的时候 不要把注释也传到PLC 把那项勾选去掉

楼主:
原来已经将注释传进去了,现在就单单传程序都已经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已经将注释传进去了,现在就单单传程序都已经不行了。
將PLC清空,重新傳,將注释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