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7-222的多段调速

楼主(2015-01-27):
最近在做一个干燥器的多时段调速功能,要求可以设定N个时段,每个时段可自由设置调速。弱弱的问各位大大几个问题:
1.在所时间控制时用延时继电器,其中范围最长的也只有54分钟,无法满足要求,若用几个时间继电器循环控制或用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配合扩展的话就无法在触摸屏上设定了。
2.PLC通过DO点控制变频器转速,屏幕输入值-----AQW0电流值-----变频器频率,是怎么计算才能一一对应的。
在线跪等,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直接MPI网络控制发控制字行么? 你这方法 感觉很麻烦又很笨的样子

楼主:
解决了,用SM0.4这个分脉冲特殊储存器与计数器配合即可达到延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