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模拟

楼主(2015-01-27):
CX-ONE4.31安装后无法模拟,怎么办?

网友A:
楼主,根据你有限的信息,我提供下列建议:
卸载软件,重新安装。
不行,重装系统,再重装软件。
不行,全部买正版再安装。
再不行,由于买正版,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微软和欧姆龙解决。
Good Luck~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根据你有限的信息,我提供下列建议:
卸载软件,重新安装。
不行,重装系统,再重装软件。
先看帮助,仿真只是针对某几个系列。
如果以上方法还无效,则可以换人解决。

楼主:
出错信息如附件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