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7):
这段程序 转成 西门子S7-200的程序 怎么弄呢 这里的那个指令是什么指令啊?

网友A:
你能确定你的图片程序是三菱的?你的图片如果是三菱的程序,则你的这段程序是用那个版本的软件编写的?

楼主:
我也不晓得是哪个  别个告诉我说是三菱的   我就是想把那段翻译成200的程序  不知道怎么搞   望大神指导!!!

网友B:
有点类似欧姆龙的风格

网友C:
不是欧姆龙的,输入输出的寻址就和欧姆龙不一样,你的程序如果是编程软件做的,最起码的有一点就是 没有“编译”或者说没有“变换”。看你的梯形图截图不是编程软件编写的。如果想将三菱的程序改写为西门子S7-200 就要求对三菱和200的指令都了解。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