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W-DA021模拟量2路电流信号输出怎么写

楼主(2015-01-27):
请教各位大师帮帮忙,欧姆龙CP1W-DA021模拟量2路电流信号输出怎么写,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参考CPM1A-DA的模块手册说明,两者一样的。

楼主:
PLC是CP1E-N60DR-A的,请问模块是用MOV #80C0 103还是用MOV #80CC 103呀

网友B:
60个点输出应该是3组吧,那么
0-20mA是MOV #80BB 103
4-20mA是MOV #80CC 103

网友C:
用上电就执行一个周期指令LD P-FIRST -CYCLE ,OUT MOV #80BB 103
,注意0-20mA是MOV #80BB 103
4-20mA是MOV #80CC 103,根据需要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