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关于电气柜散热风扇控制

楼主(2015-01-27):
我想让风扇开机就启动,风扇的保护电路怎么设计好,希望能有前辈指导,(是否有经济又安全的方法),使用继电器辅助出点的话,两路都加保险吗
常熟崴立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机柜的空调控制原理,即温度到达设置值启动电柜冷却风机。
一般电柜风机都是百瓦级的,电流也在mA级的,选择小型断路器即可。
下载积分:+4(15850835542)

网友B:
说的太笼统了吧,如果想做到PLC里的话,占用一个输出点,如果没有就用交流接触器的辅助常开触点。至于保护嘛,加个合适的保险。
下载积分:+5(15850835542)

网友C:
控制电路得电,冷却风扇运行,风扇与控制电路共用保险或空开

网友D:
电气柜很大吗?24V的静音风扇不就搞定了?稍复杂的柜子,我一般是双24V电源,每个电源接独立保险,一个电源主要给PLC ,传感器供电,另一个给HMI,风扇,电磁阀等负载供电,用熔断器做保护

网友E:
接上电源,风扇一直转就行了啊。

网友F:
用一个温控器控制风扇,开关就在门上装个微动开关。门开时风扇停止,门关时就用温控器控制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