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5-01-27):
台达ASDA-B2系列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转/分,如果我让它速度达到4000转/分,请问精度能否保证

网友A:
精度问题不大,但电机的输出扭矩降低了额定值的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问题不大,但电机的输出扭矩降低了额定值的1/3,
哦,谢谢!

网友B:
超过额定转速,容易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