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32ADP和FX3U-232ADP-MB的区别

楼主(2015-01-27):
最近在搞个通讯,主机FX3G-20MT, 想自制一个蓝牙串口通讯,选用FX3U-232ADP的232口,想问一下版主后面MB是啥意思,另外如果安卓系统通过蓝牙连上了,我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数据可以控制输出点Y吗

网友A:
MB=MODBUS
现在不带MB的模块不生产了!带MB的模块兼容不带的!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

楼主:
手机安装蓝牙串口(主机),连上蓝牙接收模块(从机),蓝牙模块的232口插在Fx3U-232ADP-MB上,设置通讯参数,手机就可以控制plc的任何一个点了,实验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