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7):
LD M1     TOP K1 K0 H3330 K1

                TOP K1 K1 D4 K1
               DMUL   D0  K200
              DDIV  D2   K171
因为没有电源所以自己不能测试   求大神这个程序能不能驱动直流无刷电机···?
小侯

网友A:
你這整體搭配是怎樣
沒有型號怎麼判斷你的輸入輸出是怎樣
而且程式中
MUL及DDIV並不完整
热心助人!型号是FX2N-48的和FX2N-4DA  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还有一个驱动器时代的ZM6508

楼主:
LD M1   TOP K1 K0 H3330 K1

               TOP K1 K1 D4 K1
                DMUL   D0  K200 D2
                DDIV  D2   K171   D4
这个是整体的··不好意思··打少了  因为不知道怎么发图
小侯

网友A:
看了一下
你這應該沒問題
不過FX2N-4DA
BFM#0的模式只有0、1、2沒看到3
你應該是要用CH1做輸出
我查了一下ZM6508的輸入信號只有0~5V
要將D4的數值限制在0~1000
這樣才不會超過5V
另外接線部分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