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7):
如题,最近做一套国外的设备。对方是3相220v60hz的,苦于断路器,热继,接触器不好采购(想用国产,市场没有,要高价订购)。考虑用国产市场上的断路器等替代,考虑方案是:(假定后面负载是220V60hz15kw 功率因数0.9马达,推算电流为44A.)。
问题是:1.断路器用380v50hz100A的能否用;
        2.接触器用CJX2- 65A的能否用;
        3.热继用nr2-93   48-65A;
        4.其余国内用的单相220V50hz电压,直接用对方的ac220 60hz。所需的DC24v也直接用常用的单相220v50hz电源接到对方的220v60hz的电源上转换而来?

不知道上述方案可否,控制器件的高电压能代替低电压用吗?50HZ用在60hz的上面(仅断路器,接触器,热继和变频器)影响有多大?

网友A:
50HZ和60HZ可以忽略,耐压高的可以代替耐压低的,载流量大的可以代替载流量小的。
热继电器的保护原理是根据流过的电流发热驱动热敏元件来保护的。频率差异可以直接忽略。

楼主:
言简意赅,精辟。呵呵,再问下,国内单相220v的用电器可以直接连对方的220v相线吗?感觉虽然有10hz的差别,但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B:
头一次碰到国外制式。版主说的言简意赅!

网友C:
朋友你说的 出口设备,断路器·热继电器对频率60HZ可以使用,进口接触器都有50/60HZ。

网友D:
这个要对方客户说了算。否则当心赔钱。

网友E:
断路器·热继电器一般可以替代,接触器国内应该可以找到替代品,电机必须得换。
真诚感谢!电机已经在采购中,肯定得换。您有合适的电机厂家吗?

网友F:
放心大胆的用,越算越怕。我这里去韩国的设备50频率还不一样用

网友G:
3相220任取两相插个台灯或者别的220V负载运行没任何问题.

网友H:
设备中注意电机线圈耐压接法要注意,至于频率50HZ和60HZ会影响电机的转速,电气控制保护系统你就根据设备运行电流配置就可以。我们设备都是国外的,但在我们大陆也是正常使用
真诚感谢!电机已经在采购中,肯定得换。您有合适的电机厂家吗?
独自漂泊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设备中注意电机线圈耐压接法要注意,至于频率50HZ和60HZ会影响电机的转速,电气控制保护系统你就根据设备运行电流配置就可以。我们设备都是国外的,但在我们大陆也是正常使用

国内合资西门子的,或者台湾东元,
独自漂泊

网友I:
接触器有50/60Hz通用的,像施耐德LCD系列的。
其他用电器建议选购适用于60Hz的,否则可能对使用寿命有影响。

网友J:
可以的,有时我们也会这样做。

网友K:
完全没问题,放心用、

网友L(2015-02-28):
马达就不行,我们出口到台湾国产马达会很快烧掉,不是质量,是频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