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维纶触摸屏穿透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最近遇到厂家发来的一套设备使用的维纶触摸屏,看到有穿透功能。PLC是三菱FX3U系列的,不知道如何才能设定通讯可以达到通过触摸屏直接监控PLC。平时一般都用显控的屏,维纶了解的少,大家帮忙一下给些指点,O(∩_∩)O谢谢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威纶触摸屏的穿透功能就是通过PLC连触摸屏,触摸屏连PC,然后PC改PLC里面的数据! 穿透功能允许计算机的应用程序通过HMI直接连接到PLC,此时的HMI充当一个转换器。
穿透功能有2种
1.通过以太网模式,有以太网系列的威纶触摸屏只有MT8000系列
2.通过串口模式,这样MT6000系列的威纶触摸屏都可以
具体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1211/468570_1.shtml
菜电

楼主:
感谢楼上指教,不知道还有哪种国产触摸屏具有这样的功能,这其实很实用的。再次谢谢。。

1162859666@qq.com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教学视频,有个问题不知道对不对。电脑连接触摸屏除了以太网通讯进行上下载文件,还要和串口同时链接进行穿透通讯到PLC。难道以太网通讯不可以直接进行吗?触摸屏COM2口一定要连接?有没有哪个朋友指点一下?

1162859666@qq.com

楼主:
感谢楼上, MT8000我用以太网上传下载都可以,就是端口设置没有头绪,又熟悉的朋友仔细介绍一下吗?

11628596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