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助:关于电控柜散热

楼主(2015-01-27):
控制柜内有发热量很大的变频器,柜内安装了散热风扇,有何种方法给风扇做报警显示到触摸屏上显示风扇是否在工作,这个报警是在风扇得电而不工作的情况下。求指导(有何经济实惠的方法)
常熟崴立

网友A:
换个想法,可以监测变频器的温度,只要超高,那给PLC一个输入,显示在触摸屏上就可以
菜电

网友B:
风扇处电源并联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做为风扇有电的信号输入PLC,风扇出风侧增加风压开关,风压开关的信号进入PLC就行了,剩下的就是编程了。

网友C:
用电柜空调机

网友D:
变频器有超温报警功能

网友E:
这样的问题百度一下你会了解的更清楚,,

网友F:
1:找有信号反馈的风扇
2:直接加温控监视电箱温度

网友G:
1.用风压开关;2.出风口装百叶,检测百叶位置;3.有反馈信号的风机;4.低成本可用光电开关或微动开关检测(如出风口挂一飘带)。5.最常用的方法是监测柜内温度。

网友H:
加个电流监控表可以

网友I:
支持3楼,现在好多厂家在变频器或者其它电气多,散热不良场所就是用柜式空调帮助散热降温
独自漂泊

网友J(2015-02-26):
用热水器温度检测开关,象老电视电源调整管,检测温度

网友K:
支持3楼!
电柜空调需要选型!使用感觉还不错。

网友L: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台达的有信号报警功能 详细可以看说明书
求助:关于电控柜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