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QD75!!!!!!!!!!!!!!!!!!!!

楼主(2015-01-27):
QD75里面有一个K9003当前值进给!!!!!!!!用当前值进给有什么好处呀!!!!!为什么要用当前值进给?????????求大神指教!!!
求知

网友A:
没什么好处,一般程序是根据工艺需要和个人习惯风格编写的,
用当前进给值,能知道当前的移动距离。

网友B:
你单独说K9003谁知道时什么意思呢?你把那一段程序说明下。但凭经验看K9003可能是找原点时用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小侯

网友C:
你說的K9003
是類似
TOP H0 K1500 K9003 K1
這樣的指令嗎
如果是這樣的指令
會搭配現在值變更值來使用
這是設定當前位置值
有些人在顯示當前送料長度時會先把當前位置值歸零來使用
或是你在接觸到某些感測器要設定現在位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