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我刚学习PLC。有个关于脉冲当量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师傅们,我刚学习PLC。有个关于脉冲当量的问题,脉冲当量的定义是发一个脉冲伺服电机的位移,有的是0.01mm,我的是问题这0.01 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是根据计算的来的呢?还是根据指控要求而定的呢?
请多指教

网友A:
仔细看伺服说明书吧。

网友B:
每个伺服电机都 有自己的分辨率,就是在电子比为1比1时电机转一圈所要的脉冲数,要想知道一个脉冲当量是多少mm,就先要知道电机转一圈是多少MM,

网友C:
依據2樓的說明,我舉個例子:
假設伺服电机連結輸送帶,不考慮齒輪比...
1:如果伺服电机的分辨率= 10000 P/R ,PLC送出10000 個脈波,伺服电机就會轉1圈
2:讓PLC送出100000 個脈波,伺服电机就會轉10圈,再測量輸送帶實際移動了多少 mm,
如果只移動了 1 mm,脉冲当量就是 0.1 mm

网友A:
2楼3楼不要误导楼主了。
脉冲当量是自己定的!

网友C:
抱歉!我搞錯了,4楼說的對,脉冲当量是自己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