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意思“V"

楼主(2015-01-27):
MOVP D200V ,K2Y0 MOVP K0 ,V

网友A:
也可以"Z"

网友B:
变址寄存器

网友C:
D200V=D200+V,
V=0,D200V=D200
V=1,D200V=D201
V=2,D200V=D202
.
.
.
下载积分:+2(wind0556) 谢谢指点,我明白了

网友D:
3楼说的很好啊。

网友E:
对头,不过没怎么用

网友F:
数据的指针

网友G:
3楼讲的非常形象

网友H: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变址寄存器)

网友I:
变址寄存器!
学习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