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8):
触摸屏可以当成电脑显示器用吗?怎么设置?就是让电脑显示器显示的内容显示到触摸屏上

网友A:
买个触摸式显示屏
就是说只能是有这个功能的触摸屏才可以改了

网友B:
有windows系统的屏,可以上网及简单文本编辑。
就是说一般工业用的触摸屏不可以当成显示器用了

网友C:
完全可以,只是价格略贵点。而且这个触摸屏还能安装电脑的硬盘和CF卡,双网线插口,能插网线上网,能安装无线网卡上网,能直接USB口连接鼠标,键盘。。。。带RS232;422.485通讯口,还有音频输入输出口,VGA输出口等。
下图是我曾经修过的一张图片。
[attachment=131775]
强人,我手上有台达DOP-A系列的,能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只是价格略贵点。而且这个触摸屏还能安装电脑的硬盘和CF卡,双网线插口,能插网线上网,能安装无线网卡上网,能直接USB口连接鼠标,键盘。。。。带RS232;422.485通讯口,还有音频输入输出口,VGA输出口等。
下图是我曾经修过的一张图片。
[attachment=131775]

啥牌子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只是价格略贵点。而且这个触摸屏还能安装电脑的硬盘和CF卡,双网线插口,能插网线上网,能安装无线网卡上网,能直接USB口连接鼠标,键盘。。。。带RS232;422.485通讯口,还有音频输入输出口,VGA输出口等。
下图是我曾经修过的一张图片。
[attachment=131775]

这是工控触屏电脑,如研华的。
楼主,想显示电脑的信息,那么只卖个触摸式显示器,电脑用组态软件编辑控制画面,功能比触摸屏强太多了。
代价有点大

网友E:
貌似三菱GT16系列有这个功能

网友F:
那要看有没有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