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IL指令

楼主(2015-01-28):
看说明IL和ILC指令就是当IL条件满足的时候执行IL和ILC之间的语句.
那么当条件非常简单而且IL和ILC之间的语句也很简单的话,是否可以直接把条件加IL和ILC之间的每个语句前放弃使用IL和ILC???
比如:当0.00接通的时候IL ,IL和ILC之间的语句只有2条,一条是当0.01接通时候输出10.00,一条是0.02接通时候输出10.01. 那我是否可以把上面的块改成,当既有0.00且有0.01的时候输出10.00,当既有0.00且有0.02的时候输出10.01???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程序简化了。
[attachment=131774]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也想简单化.
那么再请问下,有一个转换按纽,打到自动的时候0.00接通,打到手动的时候0.01接通.
在0.00接通的时候有一个IL-ILC互锁.里面只有一条语句.在0.01接通的时候也有一个IL-ILC互锁,里面有2条简单语句. 我是否可以把0.00和0.01作为触点直接加到各自的语句上来简单化而不使用IL-ILC??

网友A:
ok具体的你一改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