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8):
各位高手,本人是新开始学PLC的.
现在老板接了个业务,该设备是要写程序的.
设计厂家把程序发过来是欧姆龙,我是去技校上了三天课就来搞PLC的电工,很多东西都根本就不懂啊.
现在手头只有三菱的软件和编程电缆所以想把欧姆龙的程序换成三菱的,现在有几个功能搞不懂所以求这里既懂欧姆龙又懂三菱的大侠帮忙啊.
欧姆龙程序里面有KEEP指令,三菱里面对应的指令是什么啊?
欧姆龙程序里面有CNT指令,三菱里面对应的指令又是什么呢??
欧姆龙里面的DIFU的对应指令是什么?

另外三菱里面的LDP和PLS都是在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接通一个周期的输出,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
周五要求交货的,程序如附件,最好帮忙改换成三菱的,只要求功能达到,输入输出点我会去改.
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网友A:
三菱里面的LDP和PLS之间有什么异同?
程式執行是:讀取輸入區->掃描程式區->寫入輸出區
如:輸入點 X0
LDP X0
SET Y0...Y0在同一次掃描就輸出

LD X0
PLS M0
LD M0
SET Y0...Y0在下一次掃描才輸出

LDP是對點單獨取一個上升沿信號,程式中可同時取 LDP X0 , LD X0...
PLS是對點取一個上升沿信號,在下一次掃描使用,且只ON一個掃描時間...
大概是這樣吧!其實,功能一樣,沒什麼差別,能達到預計的功能,用那一個都好...

网友B:
你为什么不继续用OMRON的PLC呢,既省劲,还能让老板多买点东西,顺便你也多练习练习。程序还不用修改。两全其美啊。

楼主:
关键老板不认啊,他总以为天下PLC就是同一个啊,我把PLC的程序跟现实中的汉语英语相比,最后他只说了一句“你去想办法给我弄好”就没下文了。  数据线我先自己去买了,等快递中。

网友C:
欧姆龙CPM1A30点是老型号了。

网友D:
看了你的程序,不复杂,把你的控制要求发出来吧,具体怎么控制。输入输出点不多,有时间帮你写个好了,你直接试机就好了

网友D:
看你的程序很简单,帮你写了下,你自己调试下,花了一个多小时,如果你觉的还可以,给我评点分吧,
附件: 小小蜗牛的程序.zip (12 K) 下载次数:24
  • 下载积分:+5(chenshiji618)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xadzka) 真诚感谢! 但程序肯定是 ..

楼主:
    上面的小小蜗牛朋友,谢谢你的回复.
    但三菱程序是错的,第36行X011长开触点和常闭触点串联,典型的永远断开状态,M500是永远不会为真的,所以程序工作是不会正常的.

网友E:
    既然都懂的为什么还要别人帮忙呢

楼主:
    三菱上过三天课,欧姆龙完全没学过啊,所以想请人把完全不懂的东西给我换成有点点了解的东西.
    我知道带原程序的设备是设计厂家一直在用的东西,只不过现在外包给我老板了,铁定能正常运行的.我现在欧姆龙的软件\数据线\PLC都没有,手头有的全是三菱的,换成三菱快速写完能交差.

网友D:
    由于时间原因,程序我还没调试,所以没发现问题。我还搞错楼主对象了,小小蜗牛的程序更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