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旋转一周多长时间,1.8度一个脉冲

楼主(2015-01-28):
步进电机旋转一周多长时间,1.8度一个脉冲

网友A:
200个脉冲一圈,看你给的脉冲的速度了,给的快就跑的快
当然也要看步进电机速度上限了
一般一秒转个十圈以内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哥们,不带你这样的,你自己都写了1.8度\脉冲,一圈360度\1.8等于....... 这样的问题百度一下你会了解的更清楚

网友C:
这样的问题百度一下你会了解的更清楚

网友D:
根据经验,脉冲频率超过1kHz时,电机容易出现异常,所以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得出:
n周=360/1.8=200
n秒=1000
所以旋转一周,最快时间为200/1000=0.2秒
这个是你想要的吗?
一楼意见是对的!
单手叉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