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机线速度公式,如何计算车速!

楼主(2015-01-28):
知道传动比1.92,编码器脉 冲是600,分频比是3,辊直径是0.216最高速度 是345M/MIR,电机最高转速是960转,怎么样算让在显示屏显示呢

网友A:
分频比3是啥意思呀,再就是你编码器安装在哪个位置呀?

网友B:
用的什么PLC,我直接帮你写

网友C:
s7-200 plc ceshi

楼主:
三菱PLC,编码器在电机后面安装,谢谢!

楼主:
{MUL D52 K1000 D190}D52为主电机在1000毫秒的脉冲
[DDIV D190 K9662 D192]
[MOV D192 D92]D92是触摸屏车速显示地址
k9662?是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