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烧发热管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28):
各位大师们,请问三相380V接成三角形的发热管,每根4KW,总是烧发热管,漏电开关动作,有什么方法减少这种烧管的次数吗?

网友A:
接成星型

网友B:
干烧还是烧水,烧水的话看是不是缺水干烧的话,看风机有没有问题

楼主:
接成星形,但是功率就小了吧

楼主:
食堂煮饭的,烧水自动加水,是不是加热管质量不行呀——换了好几次了,烧不到一个星期

网友C:
如果电热管的额定电压是380V,则原因有以下几点:
1:电热管质量差。但如果能连续正常工作好几天时间,也可以忽略。
2:电压偏高,但这个原因较小,可以忽略。
3:没有及时补水,造成电热管干烧损坏, 这个原因居多。
4:水质不好,结垢严重。
解决措施:解决了上面提到的3;4条就行了。

网友D:
额定电压不是380V 或者电热器质量太差

网友E:
5楼说的对

网友F:
5楼说的对,再有就是结成角接用380V的加热管,结成星接用220V的加热管,如果电压高就改成星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电热管是380V,水质不是很好,但不是少水,电热管没有断只是接地了,所以不能使用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呀,接成三角形的,如果有一根管内阻有点不同是不是会使这个管 烧损呀,不过这个也应是断吧,不会是绝缘击穿呀!

网友C:
额定电压是380V的电热管,
阻性负载,和电热管的内阻无关的。

网友G:
烧加热管,断路器的原因是电流过截.
1,加大加热管电阻.
2 并且换大功率断路器
3,元件质量差.

网友H:
可以提个意见吗?
除了5楼的见解,
还有漏电开关的质量,
还要检查电路中是否存在接触性不良,还有就是频繁启动,
这些都会有跳闸的可能。
单手叉腰

网友I:
换上加热管后用钳流表测一下三相电流,如果和额定电流差不多,再烧加热管就是缺水或质量问题了;如果差的多,就是接错或加热管错。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电热管是380V,水质不是很好,但不是少水,电热管没有断只是接地了,所以不能使用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呀,接成三角形的,如果有一根管内阻有点不同是不是会使这个管 烧损呀,不过这个也应是断吧,不会是绝缘击穿呀!

不要考虑那么复杂,纯粹加热管质量问题;1加热丝有堆积现象,造成局部温度过高,2加热丝做的太嫩,有发红现象,3加热丝及填充物质量不好。建议换一牌子或定做。定做时跟对方说要求做老点(他们懂的)。

网友K:
1}用加热管的蒸饭车好多客户在烧饭都是加自来水,加入水质硬度高的时候就容易结垢导致加热管“加热爆裂”. 2)条件允许的话用软化水或者自来水经过过滤设备后在注入使用. 3)还有加热管最好买质量好的,不要贪便宜,水位一定要在安全水位.4)至于用三角形或者用星形接法那是会影响加热煮饭时间,对接热管的寿命也会延长一点,(电压最好在AC380--400V间)
独自漂泊

网友L:
发热管的原因,发热管的功率与散热面积不配套,如要保证功率,则增加管的长度

网友M:
质量问题

网友N:
接线可靠不?还有就是一共几根管子的?

网友O:
选用更高额定电压的管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换了,不知能用多少天

网友N:
我在外面修过一台5根管子的,以前他是老烧,我修过以后到现在有7个月了,一直没烧过:一是四平方进线,且进线是从另外一个60A的断路器的进线端并过来的,该断路器接线桩烧成那个样子估计没几个人见过,已看不出样子了;二是接线没做端子,绕上去的,还是松动的。。。。。

网友P:
380v你接星形,220v接三角形。

网友Q:
我们做的 放在锌液里面 400 多度 也 可以用 3个月

网友R:
发热管质量问题,设计问题!

网友S:
就是电热管质量差.有时我还连烧3只灯泡呢

网友T:
不错,接成星形烧慢点没事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J:

不要考虑那么复杂,纯粹加热管质量问题;1加热丝有堆积现象,造成局部温度过高,2加热丝做的太嫩,有发红现象,3加热丝及填充物质量不好。建议换一牌子或定做。定做时跟对方说要求做老点(他们懂的)。

涨知识了

网友V:
加热管绝缘材料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