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传感器信号为0-50MA的电流信号如何转换为4-20MA标准信号??

楼主(2015-01-28):
如题~ 不知变送器可否 可以的话请大侠推荐一款

网友A:
换传感器

网友B:
市场上有卖转换设备的。可以搜搜看

网友C:
如果是衡压输出,可利用电阻并联分流原理,电阻要用温飘小的。

网友D:
选一个0-5v转4-20MA的转换器将0-50MA接到0-5v端在此端并联一100欧姆的紧密电阻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