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怎么写到PLC里面

楼主(2015-01-28):
刚下载了CX-P,数据线和PLC暂时没有,所以没办法实际操作。请过来人讲讲怎么下载和上传程序吧,我有急事,先了解下。谢谢!!!

网友A:
最好看看CX一P编程手册

网友B:
USB驱动一定要装好!看看手册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网友C:
简单方法,下载程序:CTRL+W连线,CTRL+T传送程序。

网友D:
先做根RS232的线也能用,CPM2A的价格也比较实惠,一二百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