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AL16.3报警

楼主(2015-01-28):
我用的三菱MRJ4 60A RJ驱动器,索引轴模式,配置各种参数后,出现A16.3报警(说是编码器接受数据什么错误之类,没看懂)
请问大家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编码器报警你的编码器线断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B:
编码器线受干扰了吧

网友C(2015-03-25):
编码器初始通信 接收数据异常3 请问有没有解决的 是如何解决的 告知 谢谢

网友D(2015-05-06):
我的也这样了,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