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数值写入

楼主(2015-01-28):
我目前有台机有17个料号,每个料号所用位置参数都不一样,我想用同一个页面,同一个输入框,在切换料号的时候自动对应该料号的参数修改,该怎么做。如我选择2料号,则这个参数修改的是2料号的位置参数,程序里面可以做个选择开关,将该参数写入公共寄存器调用。如我选择3料号,则这个参数修改的3料号的位置参数,同一个页面,同一个输入框。

网友A:
这个就在程序做的多

网友B:
两种方式 可以用屏的宏指令实现 另一种就是在PLC里写段小程序可以实现 给你个思路 你必须要把寄存器分配好
yanzhi2008

网友C:
变址寄存器

网友D:
触摸屏配方功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