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FX3U-4ADP模块中读取到的数值怎么转化为实际压力

楼主(2015-01-29):
我从FX3U-4AD-ADP模块中读取到4-20Am相对应的数值,请问怎么把得到的数值转化为我需要的实际压力值
比如我读取到的数值 D8280 为400 并且400有些波动 需要使用到哪些指令来转化成压力值 计算时是不是涉及到小数
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般按公式:y=ax+b ,斜率a根据你的压力传感器量程可换算得出,位移b为4mA时D8280的数字量,x为D8280的实际值,y即是你想要的压力值了,你要是希望得到的压力值更精准一点,可先将数据转换成2进制浮点数运算,运算完成后再转回2进制数,波动略大,可以将实时数据累加,计算平均值,这样能够抑制波动,若累加次数30次以上得到的平均值仍有较大波动,则应考虑传感器信号干扰问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三菱应该线型转换指令,,直接转就行了,,打个比方:4-20MA对应他的数值是0-1000,而量程是0-100KG。那400这个数值用直线转换后=100*(400/1000)=40KG 此时测量到的实际压力就是40kg,,如果精确到小数点的话就用浮点数指令。。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我想问读取的模拟量值转化成压力值都用到那些指令 FX3G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