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点回归

楼主(2015-01-29):
[attachment=131795]

楼主:
第一次发帖,点错了,是百度转载的,不是原创,千万请原谅

网友A(2015-03-11):
华中数控的机床,X轴回原点故障,按X轴回原点开关,屏显X轴坐标变化而X轴电机不转,用JOG模式操作X轴动作正常,Y轴Z轴回原点正常,换过X轴伺服驱动器没有解决,请教可能是哪里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