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29):
台达DVP-14SS的plc接线后指示灯怎么不亮啊?就是怎么给plc提供电源,怎么接线,谢谢了

网友A:
电源N L PLC电是220v的话
Lu

网友B:
不是220就是直流24v,这个还不会看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晕,里面有个配件接头,PLC上有标正负,照接就好,兄弟你不会不认识字吧

网友D:
台达PLC14SS随机有配件插头

网友E:
看说明书啊、。

网友F:
我真想摸摸这个PLC。。。看看怎么接线的
菜电

网友G:
晕啊,就连这种问题也问,还当啥电气技术人员啊,不知道的话就好好看看操作手册,
独自漂泊

网友H:
从台达专用电源输出的24V接到14SS2的侧面,随机有配套的专用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