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各位同仁,各位高手现将中职技能大赛的题目上传至此,题目中的蓝色部分至今也没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请各位指点。实属无奈。。。。求助!
据说南方城市的中职院校已经找到了很好的解决途径,北方城市目前很少有掌握捷径的学校。包括北京和上海,国赛一等奖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还是南方的学校。我们是山东的。。。

楼主: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1、这个问题是很绕,估计出题老师脑子烧坏了。
2、分析问题的条件,蓝色部分说的条件其实就是开机时候1,2两个料的处理,(或者数据被清零后的处理)
3、如何判断出第一个物料是黑料?走到C位置,信号为0,0,1是黑色,那么反转到A位置,反转过程就要把握好时间了,主要靠时间控制了。那么黑料就可以判断完成了。
下一步就是判断是第二个是什么料了。如果是白料,那么白在A位置,信号是1,反转一点(把握时间),伸出A气缸,正传黑到C,加工(具体什么叫加工不知道),那么加工就完成了。缩回A气缸反转黑至A(时间控制),推出黑,正传至白色到A推出。此种解决了。另一种类似,
如果是金料,那么金在B位置,信号是0,1,反转一点(把握时间),伸出B气缸,正传黑到C,加工(具体什么叫加工不知道),那么加工就完成了。缩回B气缸反转黑至B(时间控制),推出黑,正传至金到B推出。此种解决了。

网友A:
许多人纠结在可不可以反转,如何定位,其实那都是时间的问题,没看到在A左右,B左右。其次就是不要只把推杆当做推的,他还可以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