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224XP通讯端口,两个都通讯不上,提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怎么上载下载程序?在系统块里设置吗?

网友A:
任何一个都可以。。。

网友B:
把PLC停止状态看看,要是不行的话,估计你用的不是西门子的正版线,达不到高波特率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C:
可能软件没有安装正确吧?确认与其他PLC能通讯成功?若不能,真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否则按楼上建议,将PLC停止。可能程序中有用到485通讯或UCC通讯等占用了PPI通讯口,PLC停止后就释放了。
USB转485的转换器就可以当下载线用,所以一般怀疑下载线的情况较少。
用的是USB-MPI/PPI通讯电缆,停止也不行,有几个软件有叹号,估计没装好,波特率9.6

网友D:
确定ACESS关闭,站号一致
ACESS?不清楚,新手,站号在PG/PC接口里,PPI属性里设置?地址0,最高站地址31,波特率9.6

网友C:
用的是USB-MPI/PPI通讯电缆的话,需要其驱动,可以选择PC ADAPTER/PPI才可以。

网友E:
换个通信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