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西门子200,间接寻址--指针。怎么理解下面监控到的内容。

楼主(2015-01-29):
&VB200是间接地址。地址指针是AC1.不能够时AC0。但是&VB200里面监控的内容是16#080000C8,怎么理解这个地址???VB200存储的内容是16#0000,0000

网友A:
&VB200里面监控的内容是16#080000C8是VB200的物理地址

网友B:
这个是固定模式,不要管它。只是起始地址的编号而已!
学习促进!

网友C:
AC1万能的存储器,32、16位都可以啊

网友C:
&VB200其是就是一个VW200一个字

网友D:
16#080000C8是VB200的地址而不是内容。。。。134217928也是地址。。

网友E:
同意楼上讲法

网友F:
&VB200是把VB200在PLC中的CPU地址(16#80000c8)放到AC1中,AC1显示的值(134217982这个值是16#80000c8的十进制转换后的值),*AC1是把这个AC1中存放的地址中的值传给AC3这时候传送的不是VB200在CPU中的地址,而应该是VW200中地址的,就是VW200 MOVE AC0

网友A:
7楼正解

网友G:
我对西门子的间接寻址也是头痛,不好理解,相比三菱的就好简单容易理解,如D1V0 如果V0=10 那么就是D11的地址内容,希望得到详细的指教!lmy892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