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三菱FX-3G PLC使用内置定位功能控制转盘多工位的定位

楼主(2015-01-29):
最近在做一设备,使用FX-3G,控制转盘,转盘每次定位72°,有5个工位,伺服部分的程序应该如何编辑,自己的思路是使用绝对位置定位指令,当定位到360°后,将当前值清零,用这种方法做出来,设备连续运转一段时间就出现了累计误差,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请教各位工控高手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有个原点,每次开机都会原点,就可以减少累计误差

楼主:
我是每次开机回原点,之后转盘旋转定位,100多个循环后就不准了,明显位置跑偏了

网友A:
是不是机器部分没有做好,误差大,

网友B:
位置超前还是迟后?

楼主:
应该是少转了,各位高手,有没有伺服控制转盘的程序,发一个,我参考一下,谢谢啦!邮箱:
xiaolujs@126.com

网友C:
转盘齿轮间隙,要准的话,就在转盘上加编码器接入伺服,才是真正的闭环控制,只是伺服电机的反馈信号只算半闭环控制。

网友D:
看伺服电机带转盘的电子齿轮,通过使用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 可以设定每个脉冲的移动量,每转一圈到原点,脉冲频率复位就可以减少累计误差.只能作参考.

网友E:
惯性大不大,应该配合机械来做,没用分割器吗?

网友F:
转盘我做過12個分割位置,每次移動30度,
即使誤差是一個脈波,也是會累計的,歸完原點後,誤差很小,連續轉了
幾個小時之後,誤差累計,位置就跑掉了.....
我後來加了一個感應信號(x10),每次啟動定位的動作是:
啟動 -> 速度1 -> x10 on(中斷處理) > 1速度定位(相對位置)
速度1大概移動5度,就會感應x10的信號,然後中斷定位(25度),完成位移30度...
x10信號是定位的觸發點,沒累計的問題了...

网友G:
用伺服做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后来我们用了DD马达了!简单好控制!自带绝对编码器的!

楼主:
直径1米的铝盘,运行速度2秒一次分割

楼主:
现在不可能换DD马达了,这几天就要完成,晕啊,以前建议用分割器,没被采纳

网友E:
有没有加抱紧刹车装置的可能或者降低速度呢?

网友H:
每次经过原点做比较,误差超过一定范围就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