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attachment=131833] [attachment=131833]    图中的第一处D8025是什么意思????? 第二处D8025 MOV D3 然后接下来处理!!D3=0:D3=1:D3= 2:D3= 3 !!!!!!!!求大神指教图中的第一处D8025是什么意思?????小弟在此谢过了!!!!!!!!
求知

网友A:
你看看M8025是什么意思。
小侯

网友B:
你這PLC是Q-TPYE嗎
Q-TYPE的暫存器有一萬多個
照你第一張圖來看
D8025存放著驅動器C可用空間訊息這是32位佔兩個暫存器
這要看人機手冊才知道存的格式內容
MOV D8025 D3 將驅動器C可用空間訊息其中低16位元傳送到D3

SWAP為高低位交換
D3的高8位低8位互換

WTOB將D3的高低8位分成兩個暫存器
原D3高8位存在D3
原D3低8位存在D4

接下來BIN將D3的數值(BCD)轉換成BIN存放在D3

其實這樣編寫照PLC運作應該是可以
不過建議將位置都分開比較不會搞混
大神D8025里的值可不可以变???然后让D3分别得到0.1.2.3.还有这样编写程序的意义是什么?_?
小侯

网友B:
D8025是人機在使用的
只要你接著人機
數值就就是從人機那裏傳來的
就算你自行寫入數值
他也會被人機改寫回去
這段程式的意義就要看整個程式與人機了

若你想測試一下 d3數值改變
就使用程式仿真的方式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