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电气柜里面用一个2K电阻,限流用的(PLC输出点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上),除了普通的电路板上的那种电阻外,有什么能适合电气柜用的电阻,或者其他的解决办法(如组件安装),正规一点的办法

网友A:
你是指这个电阻的安装方法还是指选型?2K,1/8W电阻在意大利进口机上,通过与导线焊接外套热缩管再与驱动器端子连接,美观,安全可靠。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这个电阻的安装方法还是指选型?2K,1/8W电阻在意大利进口机上,通过与导线焊接外套热缩管再与驱动器端子连接,美观,安全可靠。仅供参考!

谢谢,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