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9):
你好朋友们:

    1.FX3U可以3轴脉冲输出,但我想5轴6轴8轴10轴带伺服电机。我应该选什么牌的PLC可以这样搞?最好是选FX3U128MT.
        2.FX3U有一个适配器FX3U-2HSY ADP这个可以增加2轴脉冲吗?他是怎么接伺服电机的,我查了他是接差动线性接收型我不明白,和FX3U128MT的3轴的接发是不是一样?我编程时和FX3U128MT是不是一样的编法?FX3U128MT连接后我们编脉冲时是Y0Y3,Y1Y4,Y2Y5,分配那么FX3U-2HSY ADP连接上后我编程的端子应该怎么分配,前提是Y0Y3,Y1Y4,Y2Y5被使用了。
    3.FX2N-20GM可以达到我上面的意思吗
    4.还有其它的方法可以达到我1台PLC带6台,8台,10台伺服电机吗?国产的台达,信捷的PLC我知道有10轴的,你们就不要说了!
    5.我觉得如果真的想做好工程还是得选三菱,西门子牌子的PLC,我一年要用100台PLC,1000多台变频器,实际使用下来国产的全淘汰,台达也有少许的问题,坏点的也不少,目前最好的就是三菱(西门子没用过),所以刚开始学的朋友一定要选好的PLC,不解释原因自己领悟。

跪谢,

网友A:
用Q系列加定位模块可好?
QD75
小侯

网友B:
如果要到那麼多軸
伺服用MR-J4-B
PLC使用Q-TYPE
加上個QD77MS16
這樣在接線上也比較方便
只要電源線、馬達線、檢出器線、光纖通訊線
而且在編寫上也比較方便
  • 下载积分:+1(寻路者)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1、1个FX3U-2HSY ADP会占用y0-y7中的4个点,2个就占用8个点,所以2者控制伺服只能选其一。两者区别是一个是差动输出,一个集电极输出,接线是不一样的。
    2、20Gm可以带两个伺服电机。如果是10轴可以考虑多PLC间做N:N通信或加7个定位模块或更换为LPLC
    谢谢回答,那么如果我加了2HSY,FX3U自身的3轴高速脉冲就不可以发脉冲出来了?
  • 下载积分:+1(王者尊天下) 热心助人!

网友D:
    先加2个FX3U-2HSY ADP,然后再加几个1PG或10PG或20GM。

网友E:
    确实是高难度的问题。我一点都不会!!

网友F:
    朋友3u也可以做,两个3u做通信,我用过。就6个发脉冲的点了。
    2个PLC可以通讯吗?怎么做?请教1

网友C:
    是的,它会占用本体输出点
  • 下载积分:+1(王者尊天下) 真诚感谢!

网友G:
    两个FX-3UPLC做并联通讯控制6轴。

网友F:
    本体分别插485BD,做N:N通信。具体例程参考通信手册。

网友H:
    用过总线控制       发脉冲就是渣渣

    别说10轴是高难度  人家二三十轴岂不是上帝之手?

    用的量多 和 用的好是两回事

    见三菱plc坏的多了去了

网友I:
    劝你不要用FX系列,相对于高端控制,FX能力很差,用L或者Q系列,编程简单,精度高,稳定性好

网友J:
这个问题也太高难度了。。。。。FX3U自带3个 + 定位模块(最多8个) = 11

网友K:
你的思维太有局限性,控制这么多轴的伺服,还选3U的。如果按照你这么选型,我们控制20个伺服步进,还得选择多少个3U?

网友L:
Q系列成本就高了,多台PLC通讯是一种方法,或者用运动控制器。另外国产PLC真的那么差劲?

网友M: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69848.html

网友N:
两个3U或加1PG都可以做到

网友O(2015-09-08):
信捷的还可以。

网友P:
用三菱的运动控制CPU吧!高级语言高的话!就用运动控制卡

网友Q:
n:n加485BD通讯

网友R:
10个轴很多吗?随便选个Q系的PLC+基本的QD70P8定位模块就可以
如果一定用3U的,用多几个20GM,加本身自带的3轴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S:
我用基恩士控制70个伺服。3个KV-ML16,16轴总线定位模块,6个KV-H40S,4轴定位模块。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T:
轴多了就不要用3U了,只适合几个轴的,多了也要考验下成本哦,还有多了性也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