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现有3台上海大华的无纸记录仪,型号为EX2B,用U盘导出数据后,在电脑上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A:
一般来说,导出的数据格式为*.CSV格式,可以直接用EXECL打开

楼主:
是dat格式

网友A:
那联系大华吧!

产品详细介绍:
EX 无纸记录仪

EX型无纸无笔记录仪摒弃了传统记录仪中使用的记录笔和记录纸,把工业现场的各种需要监视记录的输入信号,通过本机CPU数据处理,一方面在大屏幕液晶显示屏幕上以多种形式的画面显示出来,另一方面把这些监察信号的数据存放在本机内藏的大容量存储芯片内,以便在本记录仪上直接进行数据和图形查询、翻阅和打印。带有软磁盘驱动的EXII型无纸记录仪还可将这些数据进行拷盘存档,用户可用我们提供的上位机软件,对已记录数据的软盘,在上位机上重现历史数据和历史曲线。本机可配有RS422/RS485串行通信标准,以及相关软件进行实时的或历史的数据通信、曲线和列表显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