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大侠们:求一欧姆龙plc时间锁应用程序。跪求

网友A:
按次数算吧,PLC里写一段程序,计数,工作20次后锁住不能用,

网友B:
用比较指令就ok,可以由触摸屏设置或解锁.
[attachment=131846]
附件: 停机样例.rar (2 K) 下载次数:237

网友C(2015-04-10):
A352内部时钟怎么跟系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