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伺服电机跟随定位

楼主(2015-01-30):
[attachment=131839] 图片中下面那个不规则椭圆是一个圆管,夹在车床上。上面那个三角形用一台伺服电机来移动高度。问题是当下面那个不规则椭圆在旋转时,如何来保证那个三角形下面的那个角和那个不规则椭圆表面的距离固定在10MM?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
1.首先你要有一个感应器检测距离或位置,模拟量的
2.驱动伺服到相应位置
这个椭圆大小 是固定的么?如果每个都是固定的那就可以检测旋转角度,每个角度对应一个固定的高度,
建立一个表,比如360*10,这样一个表,这个表对应角度的高度数据,
用PLC做这个不太好做啊,如果用单片机弄就方便了

楼主:
椭圆是不规则的,转动的速度不快。

网友B:
我看到激光切割机就有这种控制,不过那个装置太贵了激光头跟着金属板材移动,里面用的就是一个传感器。

网友C:
1,基恩士传感器配合PLC伺服是可以的,传感器型号问公司售后他们很专业的,
2,可以做一个机械位顶住不规则椭圆,用伺服的力钜控制,这个要转动的速度慢。
3,或检测不规则椭圆距离。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楼主:
大家能谈一下控制思路吗?谢谢!

网友D:
配钥匙的见过没,平行三角形的位置做一个一样的三角形,下面那个脚上加上10mm,用来顶在椭圆上,跟随椭圆运动,三角形靠重力支撑在椭圆上,这样不就能保证原来的三角形下脚跟椭圆面保持10mm距离了,
新人求指教

网友E:
做一个机械机构可以么

楼主:
谢谢大家,机械机构不行。圆管一头固定在机床上,另外一头悬空,没法承受重量。
所以用支架固定伺服电机,那个三角形其实是一把焊枪。要一直保持焊枪和圆管的距离是10MM。

楼主:
我自己的思路是:伺服电机随着圆管转动间隔1MS不断定位,但这样还是有一点延迟,特别是圆管转动比较快时,延迟更多。不知大家有更好的方法没有?谢谢大家!

网友F:
有椭圆的公式就可以提前定位了

网友G:
用超声波开关感应检测距离,超声波开关输出模拟量进入PLC。。。

网友H:
如果是焊枪的话定位高度要求应该不高吧
用高速的位移传感器来测距,然后加PID控制是不是能稍微好些?
转速慢点,精度会有所提高

网友I:
看你的精度要求多高了,用传感器测距离不太靠谱吧,采集速度,运算速度,精度影响因素太多,PLC估计不太好实现,我的方案前提是必须知道这个椭圆的外形,用运动控制器捕捉旋转角度,利用凸轮功能,只是凸轮表比较多,需要抓取很多点。

网友J:
这个工件是要随时取下更换的吗,如果不是,用编码器取定位脉冲,用表格高速比较模式指令可行,如果是,考虑机械方式,或可以模仿DVD激光头的方式,用单片机编程来解决行程问题,总之,自己设计制作比较难,用成品又太贵.发扬工控人精神自己解决才有意义

网友K:
没有看懂!!!!!

网友L:
简简单单..思路...电子凸轮

网友M:
楼主,如果是真实项目,请将零件图发上本站,并说明准备用什么焊具(氩弧?二氧化碳?等),本人可以提供较详细的参考,因为最近才完成一项相似的项目,效果不错,结构简单。

网友M:
顺便说明,既然是用于焊接(金属焊接),要求定位的精度不会很高,无需要考虑得太复杂。

楼主(2015-03-02):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N:
不需要传感器,只要车床夹的位置固定和起始点固定,再步进电机编个椭圆程序就行

网友O:
用直线编码器采集信号传送给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