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手里有个FX2N-2AD的2路模拟量输入模块,看介绍是这样写的BFM#17的B0位我置位成1的话,开始启用CH1模拟通道,B0位置0的话是启用CH2模拟通道。那么我想2个通道都启用,2个通道都接入模拟量改如何设置这个B0位?

也可以看上图的程序X0闭合时,就是置b0位为0,开启启用CH1开始转换数字量。
X1闭合后,就是置b0位为1,开启CH2通道模拟转换。。
那么假设X0和X1都闭合后,b0位会是多少呢?0还是1?2个通道还能不能正常的转换呢?

如何同时进行2个通道的模拟量输入转换?
小侯

网友A:
依照手冊所說
從X000和X001打開到讀取AD值到暫存器的時間約2.5mS/1通道
你設定計時器交替ON/OFF就能夠一直切換通道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