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以前只接过三菱的继电器的PLC,只知道COM脚和输入脚之间短接就是输入一个信号,今天看欧姆龙官网上的手册发现输入都带电源的,那么欧姆龙输入的COM应该接24V的正极还是负极(指直流输入的)??
我上网去买欧姆龙的USB数据线打算用在CP1L或者CP1E型PLC上面,一头是USB口,另外一边是方口,那么哪边插在PLC上的??我电脑上只有USB口,但看写着介绍方口是打印机,但我的打印机是很大的D型接口啊. 是不是得另外买别的数据线???
看官网的PLC手册CP1L都有电池和存储盒,我以前用三菱的时候从没去关心过这些,是不是这欧姆龙的必须要这个??没这些程序就会丢??
最后以前没接过直流输出,现在看资料有源型和漏型输出2种,是不是输出COM线接电源的就是源型,COM接地的就是漏型???

网友A:
CP1L或者CP1E型PLC数据线,见下图。
[attachment=131841]

网友B:
看操作手册吧,兄台

网友C(2015-03-24):
基本常识啊老兄
。。。。

网友D:
我作为新手,我们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E:
1:欧姆龙COM与三菱COM区别是,欧姆龙的可以接正负极,三菱的只能接负极.欧姆龙的当接正极的时候输入是接负极,接负极时,输入接正极
2:USB方口连PLC,打开PLC左边的盖子可以看到端口
3:欧姆龙的是要加装电池的,如果不加装电池断电保存区的资料只能保存几十个小时.

网友F:
400-820-4535打电话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