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我的USB转232串口线与永宏PLC通信时经常掉线是什么原因?USB转232线是力特的。我有两个串口,一个掉线后重新连接就行,不过过几秒又掉线了。另一个掉线后电脑要重新开机才能再通信上。各位大侠这是 什么原因呢?

网友A:
USB转232线,不稳定,或丢包,,,建议换条工控专用的编程线,或换部自带用串口的电脑,试试!

网友B:
换一个品版试试,用的另一个品牌的USB转232/422/485很稳定FDT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232线,不稳定,或丢包,,,建议换条工控专用的编程线,或换部自带用串口的电脑,试试!

现在很难找到自带串口的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品版试试,用的另一个品牌的USB转232/422/485很稳定FDT的芯片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USB转RS232串口线?

网友C:
换根线吧

网友D:
换换线,好的不过60一条

网友E:
深圳宇泰科技的不错啊,USB转232 485的使用都很好
zhaoheshu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