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设备漏电问题

楼主(2015-01-30):
最近遇到个设备漏电的问题,漏电电压接近100伏,安装接地线就跳闸,查了好久也没查出来是哪里漏电,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查出哪个环节漏电。

网友A:
接地跳闸不接地就不跳吗?

楼主:
不接地就不跳

网友B:
万用表量不出来?如果是强电,可断电用摇表

网友A:
是三相五线的地不能接零,只要地线碰到零线就跳闸。

网友C:
具体什么设备?单相的还是三相的?

网友D:
什么设备?供电是什么系统?同意4楼

网友E:
5漏正确

网友F:
查看下,是不是你们三相负载不平衡,导致零序产生电压,还有配电系统变压器零线要和配电室地线是否松开了或者脱焊
独自漂泊

网友A:
你把开关拍个图片发上来看看,三相带漏保如果用单相负载也会跳。

网友G:
分段切除负载找故障快些

网友H:
问题太笼统,不好回答

网友I:
我遇到设备漏电  加地线打到地下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

网友J:
分段切除,逐个查找! 是什么设备?

网友K:
慢慢排除试试

网友L:
引用楼主lcwlaile于2015-01-30 20:28发表的 关于设备漏电问题 :
最近遇到个设备漏电的问题,漏电电压接近100伏,安装接地线就跳闸,查了好久也没查出来是哪里漏电,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查出哪个环节漏电。

注意查变频器,或加热设备,或部份开关电源!

网友L:
试试断开法

网友M:
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接地线就跳闸 地线是三相的地 调的是我用的其中一项的220v的闸刀 客户说地线不接才能上电

网友N(2015-07-08):
引用 网友M:
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接地线就跳闸 地线是三相的地 调的是我用的其中一项的220v的闸刀 客户说地线不接才能上电

你的解决没?

网友O:
带漏电保护器的要跳

网友P:
沒遇過...幫推求解釋

個人觀感不是漏電吧

网友Q:
把负载全部断开,一个一个的加再试,看看那个漏电跳闸?再做具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