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30):
硬件;三菱Q01PLC+QJ71C24N模块+扫描枪

问题;扫描枪扫描上来的数据在GX works2编程软件用线路跟踪的结果;数据是没有问题接受的数据长度是1500600013FQND9KTKD04C1203995X000VS49440001
但是在扫描多几次数据后------在扫描数据的只能接收到一段数据------每次扫描都只是接一段数据;扫描同一数据显示都会不一样

接收的数据没有清除过

想请教下是哪里出了问题;程序没改过    刚写程序的时候还好好的

   问题已经找到 感谢大家的帮助
崇拜高手

网友A:
Q系列的PLC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FX全系列的都有用过,非常简单啊,就一个RS指令就搞定了,哪里用象楼主那样复杂啊。或者你每接收一次,把那些值用块传送到另外的数据寄存器,再清零用来接收的数据寄存器看看。
我清零的程序写错了   清零程序一执行CPU就报错

网友A:
可以ZRST D300 D399看看,我没用过Q系列的,不知道指令的用法是否一样,反正FX系列的就一个RS指令,再监控M8123就可以了,接收完成M8123置位,然后块传送数据,复位接收寄存器,复位M8123就可以了。
谢谢指定  是我程序写错了   现在问题已解决

网友B:
input指令前面条件用X63来代替试试
跟那个没关系   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