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为什么pls2 指令执行后PLC没有输出?

楼主(2015-01-30):
请问各位大侠, 小弟今天刚想学习下 omron的 PLC控制 步进电机的 程序, 我用的是 PLS指令,可是指令执行后,PLC没有反应,对应输出点的 状态等没有亮,电机也不转,
想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我有几个问题: PLS 指令是不是能直接用?要不要设置PLC?用pls指令前不适用原点搜索行吗?
我看见设置里面也没有像 高速计数器那样的设定方法,来勾选 脉冲输出0的选项,可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我的 PLC是 CP1E-N14

网友A:
建议还是看先说明书吧,可能是你里面的有些参数没有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