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求高手

楼主(2015-01-31):
FLT(452)
D1002
源字为什么用3,其他的数字不可以吗

网友A:
读取通道

网友B:
不可以,通道是确定的 现在读的是 3CH 这个应该是加的扩展模块~~

网友C:
读取输入通道3(3.00-3.11)的值,然后转换浮点数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信号是不是4-20ma对应的0-60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信号是不是4-20ma对应的0-6000
是不是0-6000是由你的模块决定的,自己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