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两台PLC并联链接、N:N通信问题?

楼主(2015-01-31):
关于两台PLC通信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
1、一台PLC+485BD,另一台PLC+422BD+485ADP,两台PLC之间是否可以进行PLC并联链接或N:N通信?
2、一台PLC+422BD+485ADP,另一台PLC+422BD+485ADP,两台PLC之间是否可以进行PLC并联链接或N:N通信?
如果可以,怎么个做法?
我们都知道两PLC各加一个485BD是可行的,并联链接或N:N通信都可以。就是不知道上面两种情况可不可行。
自我解救

网友A:
装ADP应该也是可以的,详情可以参考通讯手册:
由于FX3U有CH1 CH2,可能相关的M和D会有不同
http://down.ymmfa.com/?id=170

楼主:
按手册的要求都做了,测试几天就是通信不上。
一对线也测,两对线也测。
并联链接也测,N:N通信也测,就是不行。
SD,RD的灯都不亮,报错也没有,就是不通信。
奇了怪。现在再看看是不是通信板的问题。
希望有做过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自我解救